Linux开发
LINUX vivi移植内核时的配置设置

楼主(2008-06-12):
LINUX vivi移植内核时的配置设置
安装VIVBOOTLOADER时,那个配置文件应该怎么设置,好象就是 文件路径,有视频最好了
谢谢!
linux
vivi
安装
配置文件
最好
linux

网友A:
改MAKEFILE下的3处地方。
LINUX_INCLUDE_DIR = /usr/local/arm/2.95.3/include
CROSS_COMPILE = /usr/local/arm/2.95.3/bin/arm-linux-
ARM_GCC_LIBS = /usr/local/arm/2.95.3/lib/gcc-lib/arm-linux/2.95.3
注意:
前提条件是你的gcc编译器是2.95.3的,而且你的编译器是安装在usr/local/arm/2.95.3这里
否则失败,但是如果你安其他地方,上面配置就要个改,我这里说的是一般配置

网友B:
晕 自己给自己回了,没注意。花了1天时间终于搞定了

网友C(2008-08-21):
呵呵,我要谢谢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