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过 V4L(video for linux) 的大师请进!

楼主:
大家好,我有一块em2750的摄像头,想在linux用,但是使用了v4l2驱动后,可以正确打开xawtv、tvtime、mplayer等播放软件,但是xawtv和tvtime都只能显示红色条纹,条纹可以随着摄像头晃动变化。
tvtime
xawtv
tvtime 和xawtv都尝试调整各种参数,但图像无变化,估计是驱动的问题。mplayer只有一个绿色背景。

请高手看看这是什么原因?我应该从哪方面查找原因?

网友:
请问如何发图片呀?为什么我的图片显示不出来呀?
以下是两个连接:
http://picasaweb.google.com/xuewen.ok/Temp/photo#5209870406577535986
http://picasaweb.google.com/xuewen.ok/Temp/photo#5209870027617669986

网友:
我想是em2750驱动有问题,看看有没有稳定的驱动

不行的话看看是不是数据格式上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