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调试机顶盒tuner ?

楼主(2008-05-12):
如何调试机顶盒tuner ?
如题.源代码有了.扳子也有.用的是soucre insight3编辑代码.用超级终端输出信息.代码已经烧录到机顶盒里如何debug,怎么才能调试,具体调试什么内容.请大家帮我
机顶盒
编辑
如何

网友A:
stb的操作系统是ucos2

网友B:
那么看看ucos2的书吧。

网友C:
一般都是调I2C和一些寄存器操作吧,看有没有数据流出来,
不清楚你的是什么Tuner,瞎说的

网友D:
调TUNER 当然是先看I2C通不通 如果I2C通了 说明可以和TUNER通信 ,再下一步就是架调制器发射信号 用你的tuner去接收看看

网友E:
你都不知道要调什么,那到底要调什么呢?
有了源代码,有了板子,代码能编译通过吗?能烧录到板子上吗?能跑起来吗?
跑起来后有串口打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