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桌面快捷方式

楼主:
请问:
wince中的文件夹有没有后缀名?
我想把一个名为NandFlash的文件夹,放到桌面快捷方式,
我在WINCE500\PLATFORM\SMDK2440\FILES创建了一个NandFlash.LNK文件,里面写上22#\windows\NandFlash
我又在Project.bib 里面加上 NandFlash.LNK $(_FLATRELEASEDIR)\NandFlash.LNK NK S
在Project.dat FILE 里面加上
Directory("\Windows\LOC_DESKTOP_DIR"):-File("NandFlash.lnk","\Windows\NandFlash.lnk")

编译完,wince桌面上的确出现一个 快捷方式 ,但是双击它却出现错误。

我不知道怎么回事,

文件夹应该没有后缀名的吧? 还是我的路径错了?

网友:
没人知道吗

网友:
你的NAND FLASH
在CE系统下识别是NandFlash吗
还是hard disk??
或者是“硬盘”??

网友:
22#\windows\NandFlash??

这里为什么是22呢?

网友:
我的CE系统 识别就是NandFlash文件夹
桌面上有个 “我的设备” 里面就可以看到 NandFlash文件夹

NandFlash文件夹 是我用 HIVE 分出来的一个文件夹,可以掉电保存一些我想保存的东西

网友:
你的路径不对
你的NANDFLASH又没放在WINDOWS中
22#\windows\NandFlash 这是干什么?

网友:
我后来也换了

22#\我的设备\NandFlash

这样也不行,你说是不是路径出现中文的问题

网友:
你程序有错误

网友:
终于搞定了,果然是路径的问题,

谢谢了,  wangxin

网友:
谢谢 !我放在NANDFLASH也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