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89S52读写Am29LV800DB的Flash?

楼主:
AT89S51不用介绍了。AM29LV800DB是1MByte的Flash,工作电压为3V。
AT89S51和1MByte的Am29LV800DB的Flash构成电路,对AM29LV800操作和RAM一样,但是我读不出其中的数据。
检查过电路,接线都正确,但是我就是读不出Am29LV800DB中的数据。
请问,这两个芯片能否在一起正常工作?还是我有其它地方忽略。

网友A:
FLASH里面有数据吗?空的话当然没数据。
51是5V的,AM29是3.3V的,总线电压不匹配,AM29不耐受5V,需要buffer转换,不然烧片了可别哭。
AM29可硬件配置8bit/16bit。需要一个#reset复位。#CS/#OE时序要匹配。

网友:
引用 网友A:
FLASH里面有数据吗?空的话当然没数据。
51是5V的,AM29是3.3V的,总线电压不匹配,AM29不耐受5V,需要buffer转换,不然烧片了可别哭。
AM29可硬件配置8bit/16bit。需要一个#reset复位。#CS/#OE时序要匹配。

电压已经转换,Reset和51的Reset已连接,Byte接地,总是按8位寻址。

CS用138片选,OE接RD,WE接WR。

应该说,理论上都正确,接线我反复检查,也没有错误。

我现在怀疑是两个芯片不兼容。有没有这种可能呢?

网友:
从逻辑上说,这两者没有冲突,虽然通常AM29一般用在32位CPU平台上。

总线怎么接的?

你读程序的结果是什么?读哪个寄存器的?

网友:
选通任意一个地址,理论上应该读出FF,因为我还没有写值进去。
但是读出来的是00,也就是说Am29好像没有一般。
总线接法:
Am29是1MB的,按字节取,应该有20位寻址线,我用P1口接高8位,A11-A0接了低地址,A13-A15连接138,Y1选通Am29。
所以读应该是这样的:
先把高8位送入P1,比如:P1=0x33;(经验证,这步正确)
然后低地址,例如为:lowAddr = 0x0123;
lowAddr |= 0x2000;(选通Am29,A15A14A13=001B,所以或上0x2000)
然后就读数据了:
tempData = XBYTE[lowAddr];
此时成功的话tempData应该等于0xFF,但是我读出的总是00

网友:
你的电路有点奇怪,没看到图,有点模糊。

P1接高8位,也就是A12-A19,那么A11-A0接在什么地方?

为什么不直接用P1接低8位,然后直接通过P1就可以对低8位进行操作。现在既然这样接,测试的时候直接对P1对应的地址段进行操作,免除外部总线锁存的麻烦。

还有,NOR必须经过Block Erase动作后,才能确保所有的为0xFF。

网友:
电路是这样的。A11-A8接P2的低4位,A7-A0接273(P0的地址锁存)。

外部总线锁存是必须要做的,因为我的电路里还有其它地方要用。

网友:
图没有上传成功,我再换个地方试试。

网友:
从没在51系统用AM29。所以不好直接判断。

NOR必须经过Block Erase动作后,才能确保所有的为0xFF。
你将低位全部置0,只对51的p1口对应的这段地址进行读取,看看能不能读到。
如果还有问题,就将相应的代码贴出来。

网友:
需要说明一点,29Lv800这个芯片的45脚(DQ15/A-1),在按Byte寻址时是A-1(地址线最低位),按Word寻址时接D15。
我用的是按Byte寻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