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卡芯片什么情况下会出现闪断电情况

楼主(2008-04-21):
网卡芯片什么情况下会出现闪断电情况
我用一个网关在测试它的NAT功能
一台PC接WAN口,一台接LAN口
当速率达到一定的程度
就很容易出现WAN口或LAN口瞬间断电,也就是相应的PC机右下角会提示"网络电缆没有插好"
请问下这是什么原因所引起的呢
网络电缆
网卡

网友A:
还有说明一下
这个网关用的是UCLINUX系统
NAT用的是LINUX自带的iptable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