闂備礁鎼ˇ顖炴偋閸℃鑰块弶鍫氭櫆椤洟鏌i悢铏光€�

楼主:
闂備浇宕甸崑鐐电矙閹寸偟闄勯柡鍐ㄥ€荤粻鏃堟煟閺傛寧鍟為柛搴e枛閺岋繝宕橀妸銉㈠亾瑜版帒姹查柨鐕傛嫹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工业技术论坛
【求助】用单片机驱动8欧姆喇叭
zgyzsq
zgyzsq

网友A(2008-10-17):
【求助】用单片机驱动8欧姆喇叭
如题,应该如何驱动呢?我上网查了查,没找到相关的电路图orz。。。。告诉我怎么查也可以:)
我想用两节5号电池为系统供电,现实么?
谢谢大家!
喇叭
如何

网友B:
和 继电器 蜂鸣器一样吧
用5号电池供电 加个升压电路就可以了 我一般用4节5号充电电池供电

网友C:
驱动这个要功放电路,以及震荡电路啥的
呵呵

网友D:
要升压电路就只有自己做一个小的升压式开关电源吧?现在原理大概知道了,电路大概也有了,不过是不是很难做啊???。。。。。
请问ls到底用什么驱动比较好呢?比如甲乙类就行么?
是不是丁类更好?如果用丁类,单片机提供的振荡信号肯定驱动不够吧?那么应该加一个什么东西增大驱动能力呢?(比如非门?),然后再接桥
主要因为是电池供电,希望功耗小。其实也可以用蜂鸣器,好像蜂鸣器的话直接接一个三极管开关就行了,但是没用过喇叭,这次想试试呢。
还有是不是不能有直流?
问题很多很弱!。。。。。。。谢谢!

网友E:
电路用乙类放大就好了,电路模电书上就有
用ic的话一个lm386可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