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通信问题

楼主:
我做使用socket做了个客户端/服务器模式的小应用程序,开始的时候在一个板子上调试,能连接上,也能互相发送数据,但为什么我用2个板子在局域网上调就连接不上了呢???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应该没问题了,在外部检查一下看能不能通

网友:
是不是地址未设置好

网友:
先通过别的方式确定两个板子可以网络通信,再调你的程序吧

网友:
感谢大家的关注,我用同样的代码在PC上做了一个同样的程序,在PC上运行很正常,所以我认为是板子上的驱动的问题,
我使用UDP模式做了个测试的程序,发现只能一边通信,也就是只能一边发,一边收。看了下驱动,没怎么看懂,但感觉有点不对,但是这个板子可以正常上网,使用PC也能PING通它,我想知道的是这样是否能表示驱动完全OK呢?

网友:
那驱动应该没问题的,你检查一下socket在哪一步失败了

网友:
先看看两个板分别能不能和PC上连接,如果可以的话,那驱动网卡什么的应该没问题,
检查一下两块板的 mac 地址是不是一样的,如果一样的话那是连接不起来的。

网友:
哎,楼主的板子网络都通了,我的却没有啊。。。痛苦中ing

网友:
感谢大家的帮忙,确实是MAC地址相同的问题,换个网口就可以互相连了,但是我在驱动中改了MAC地址为什么同一个网口还是连不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