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如何关闭按键背景声音和关闭软键盘显示

楼主(2008-09-04):
WINCE 如何关闭按键背景声音和关闭软键盘显示
请教WINCE 如何关闭按键背景声音和关闭软键盘显示,TKS
按键
键盘
如何
WindowCE

网友A:
Control Panel里面设置的

网友B:
关闭按键背景声音请参考这个
http://blog.eeworld.net/xumercury/archive/2008/08/19/2796875.aspx
关闭软件盘的函数忘记了。。用一个函数就好了

网友C:
关闭软键盘显示,可以使用SIP函数,请查帮助

网友D:
我想在NK里面就把它关掉,就是关闭键盘硬件的提示声音和软键盘的显示,各位有何高招呀

网友E:
我想在NK里面就把它关掉,就是关闭键盘硬件的提示声音
修改注册表中 Control Panel -> Sound -> Screen

网友F:
楼主可以说得明白一点吗??我在Control Panel 下面没找到这两项哟

网友G:
[HKEY_CURRENT_USER]->[HKEY_CURRENT_USER\ControlPanel]->[HKEY_CURRENT_USER\ControlPanel\Volume]->Screen

网友H:
你是指在WINCE的那个文件下面呀

网友I:
呵,,还是有点问题。。这个文件里找不到东西
我是想关闭键盘的硬件声音,还有软键盘的自动弹出

网友:
只要有软键盘,自动弹出是不可能关闭的。

网友J(2010-02-03):
点击右下角的输入法图标,然后选隐藏输入面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