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1G的Nandflash,如何把flash分为两个盘。如 resident ...

楼主(2008-02-14):
使用1G的Nandflash,如何把flash分为两个盘。如 residentflah 及data Storage
如题
如何
FLASH

网友A:
flash是不支持分区的吧.

网友B:
NandFlash是支持分区的,不过好像只能有一个store名字,就是说如果你在注册表上面定义了为ResidentFlash后,你在分区,以后的区就是变成了ResidentFlash2...ResidentFlashX,具体的在WinCe的帮助文档有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