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cket PC 模拟器连接问题

楼主:
本来对VS.NET 2005用Pocket PC 2003 模拟器使用有点认识。
现在要用VS.NET 2003开发PDA项目,使用Pocket PC 2002 模拟器。
.NET 2005里面有个设备模拟器管理器,连接指定模拟器再选择插入就能与ActiveSync连接。
但是2003里面没有设备模拟器管理器,启动模拟器后应该怎样才能连接ActiveSync?

网友:
怎么都没人回答,郁闷死了
随便说点也好

网友:
你安装一个VS2008试试

网友:
可能,仅仅是可能,2003的模拟器不支持ActiveSync连接。

没有用过,只记得要用ActiveSync,需要一个特定的版本以后的。

网友:
回swg0803:
现在是被要求只能用VS2003的,所以很郁闷

回91program:
我也是凭猜测的。。。可能真的不行吧。
我的目的是为了能够调用Web Services服务,在Pocket PC 2003 模拟器里连接ActiveSync后就能调用。
在Pocket PC 2002 模拟器中应该怎么连接到网络?

网友:
回haishan01:
DMA方式?不懂耶
具体要怎么做?

网友:
VS2003没有模拟器管理器呀?那怎么启动选定的模拟器呢?
指定2003?难道2003有什么特性是2005没有的?

网友:
EVC+SP4 驱动EMULATOR后也可以和ActiveSync连接上的.去SEARCH 一下. VS2005有管理器可以设置, 2003就不知道了.没用过.

网友:
回shuiyan:
在VS2005的菜单工具下有个设备模拟器管理器…选项,在已连接的模拟器上右击插入底座就可以连接到网络。
在VS2003中就没有这个选项。
我是先用VS2005,再用VS2003,在VS2005里用的顺手的,到了03就束手无策

网友:
EVC4用过,一般可以选通过TCP\IP来连接,要接通网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