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RAMIMAGE含义的理解?

楼主(2008-02-26):
关于RAMIMAGE含义的理解?
RAMIMAGE说是专门放OS的地方,我想启动OS的时候应该是先把NK.bin解开为类似NK.nb0这样的一块区域
我想知道RAMIMAGE是NK.bin的首地址,还是NK.nb0这块的首地址?

网友A:
没人看,自己顶

网友B:
sorry,我不懂这方面,也顶一下

网友C:
谢谢楼上的,顺便说下,RAMIMAGE是指config.bib文件中类似: NK 80240000 009C0000 RAMIMAGE的80240000这个地址

网友D:
http://bbs.cedn.cn/viewthread.php?tid=12635
这篇文章不知道对你有没有帮助。

网友E:
RAMIMAGE指的是识别内存大小的吧,好像在RAMIMAGE之前有16m的空间作为os的空间,具体的记不清楚了,可以查看程序代码中的注释,就可以理解这个问题了!

网友F:
Please visit the follow link:
http://www.esdevelop.cn/category/windowsce/200801/wince_memory_bib.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