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时操作系统RTOS
uCOS-II 在keil 下能不能仿真

楼主(2008-05-07):
uCOS-II 在keil 下能不能仿真
uCOS-II 在keil 下能不能仿真
有什么地方要注意.
谢谢!
仿真
ucos

网友A:
因为有个时钟不停的跑,所以不好仿真,如果能调ucos相信你已经有一定C语言基础了,应该不会出现低级语法错误,所以可以用打印信息的方式来调系统,也比较方便,不过用keil来看一些量的值也很方便的

网友B(2011-01-09):
可以的,你可以找下杨屹的ucos51,就是用keil仿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