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RM做机器人无界面,多传感器,WINCE好还是LINUX好

楼主:
 我是一个.NET程序员,想做一个基于ARM2440的机器人,没界面,加上各种传感器,WIFI,摄像头,自己写驱动,

以前研究过AVR单片机,不知道是用LINUX好还是WINCE好.

做驱动,控制硬件,哪个上手简单点?
不是做产品,是自己研究,可以用盗版

网友:
我知道的一家公司做机器人好象是裸奔的

我想用wince还没界面,不好吧

网友:
引用楼主 yaschiro 的帖子:
我是一个.NET程序员,想做一个基于ARM2440的机器人,没界面,加上各种传感器,WIFI,摄像头,自己写驱动,

以前研究过AVR单片机,不知道是用LINUX好还是WINCE好.

做驱动,控制硬件,哪个上手简单点?
不是做产品,是自己研究,可以用盗版

不使用界面的建议用ucos,按照楼主要求,很多都是用于控制,选ucos再合适不过。

网友:
你是个.NET程序员,用wince好。linux太难了,整个开发环境都费劲,wince更容易上手。

网友:
wince上手快,但做硬件I/O不方便,要用DDK
Linux可对硬件直接I/O

网友:
linux编程上手很快,GCC

网友:
mark下。。。高手。。。自己开发机器人。。。
感觉做机器人的都是用ucos或者linux之类的。。。
wince估计对于机器人来说太大。。。。目前看来

网友:
wince的定位是针对消费类电子的,它的大部分功能都用不上。相反Linux却又有很多开源的驱动程序,大多数芯片在Linux下都能找到相应的驱动,而且开发过程以及开发所需要的开发平台要求不高。想想CE6占掉我的那个20G就觉得心寒........

网友:
机器人最好不要用太复杂的系统。CE直接放弃,不适合这个领域。
你要用的东西还真是比较多了。
Linux比较合适,驱动完整,开源。

网友:
若用Linux,什么平台与版本合适呢?

个人感觉,Linux也是鱼龙混杂、参差不齐,不是很好选择的。

网友:
用wince,让做出来的机器人帮你写出一个windows来,可以赚大钱。
linux免费,就是你的机器人帮你写一个linux,结果共享,赚不到钱。

网友:
linux的精干、开放、灵活决定了你必须选择它!

网友:
感觉还是linux比较合适

网友:
wince不太适合用来做机器人系统~~还是用linux吧~~开源而且能做得自由点~~Wince限制还是太多了~~

网友:
你用arm,当然用arm-linux了。
至于如何配置,那就看你的了。
完全可以根据你的需要定制操作系统。

我以前也做机器人的,不过以前没用linux,现在用linux,却不做机器人了。
其实,我还是很喜欢做机器人的。

目前准备搞个开源项目,基于linux的机器人平台。

网友:
什么机器人呀? 是不是本田搞的那种呀. 人家可不是用什么WINCE和liuX搞的, 用的vworkes

网友:
其实也有用wince做机器人的,可以google一下wimo

网友:
Linux的版本不多亚,就是从Linux 1.0到Linux 2.6而已。现在用的多的就是Linux 2.6了,不要被federo/Ubuntu这些发行版的名字吓倒了,他们只是应用程序不同而已,嵌入式,那就是跑内核和基本的文件系统而已

网友:
既然无界面,当然用linux好了,不但处理速度快,而且接口很多,内核的开源程度还高,我就是用linux来控制机器人的,一直用得很好。
linux没有什么好选择不好选择的,就arm-linux,顶多就两个选择——2.4还是2.6的内核
用linux吧,gcc编译器,用标准C语言或者C++语言就可以实现了,驱动也是

网友:
用这个Ubuntu吧! 强!

推荐使用Linux, 既然是程序员,还是把window那些东东扔了吧!

网友A(2008-08-29):
用wince吧 至少做出来是比较有特色的....
我们用wince做了一个类似汽车自动档控制,当然不是用在汽车上了. 感觉挺好的.

网友B:
.NET的程序员用WINCE会上手比较快,但是还是推荐UCOS.VXWORKS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