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困扰了很久的问题:如何从芯片手册到编写驱动

楼主:
这个问题困扰我很久了,面对一大堆的芯片手册,却找不到编写驱动的步骤.

芯片手册里,详细地描述了该芯片支持的特征,端口的描述,工作的信号图,注意事项,结构方块图,物理参数...

却总没找到如何开始写一个驱动的初始化过程,读过程,写过程,状态的获取过程.

现在练习用的驱动程序,大多是已经编写好的,是光盘上或书本上的例程.这些程序是怎么来的呢?

网友:
去看Windows DDK的示例

网友:
谢谢楼上.
我没有说清楚.是嵌入式驱动开发,不是编写Xp的驱动,也不是WinCE的嵌入式平台.

函数里可以直接对端口进行操作的.我看到初始化例子程序里就对好多寄存器进行了设置,有时也包括定时器的设置.
可我在DataSheet里找不到这个设置的流程.
对着DataSheet和例程,我可以读懂每一条设置语句,但为什么就是这些设置语句,多一些行不行?少一些行不行?它们的顺序能不能互换?却没有头绪.

如果给我一个新的DataSheet,要我编写驱动,真不知如何入手了...

网友:
呵呵,我都是找别人的BSP参考,修改,现在都收集不少公司的BSP了

网友:
看你是下那种了:
a)嵌入式操作系统下的;
b)单片机的;

不管那种,模仿都是最快的方法。

网友:
应该有application note,或sample的,

btw:芯片面对的接口,比如hdlc、uart、dma等,都有一台基本的操作方法的,可以触类旁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