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_gui的移植

楼主:
 我有一个ucosforphilips工程,是ADS的。想将它移植到LPC2478上。在编译前弹出一个警告框,然后编译的过程中出现一大堆的错误。不明白问题的根源所在。下面是警告框的内容。
File "LCD_Private.h" has inconsistent line endings.

The inconsistent line ending will be repaired by the IDE.
In order for the brower and error window to work
correctly,you should recompile this file after saving it.
请有经验的大侠们指点一下。

还有一些疑惑的地方想请大家给指点指点,刚接触uc/gui,看手册里在说开发环境的时候有提到
“使用什么样的CPU并不重要;仅仅需要一个与ANSI兼容的C编译器”这作何理解?uc/gui跟硬件无关系吗?
我上面说到的ucosforphilips工程设置中,“output file name”里是空的,我不知道它为什么要这样设置。不生成bin文件如何烧写到开发板上运行?

网友:
File "LCD_Private.h" has inconsistent line endings.

一般是windows和linux的换行符混用了. 用ultraedit等工具打开, 会自动提示使用哪一种换行符

网友:
谢谢freshui! 确实是windows和linux的换行符混用了,但linux的换行符都是注释掉了的。编译的时候还出现大量的Error : (Serious) C2275E: illegal character ,而且全部在头文件。

上面的问题不是我的错,也不是程序的错,是ADS的一个小问题,可能是不支持特定的文件类型。
但是ADS却能修复这种错误。
方法是:在ADS下把所有的文件都打开一遍,然后存盘再重新编译就可以了。

还有一个很有趣的问题 Error:(Fatal) L6002U:could not open file F:\NXP LPC2478 Board\uC-GUI\ucosforphilips\src\ucos_gui\ucos_gui_Data\Release\ObjectCode

这个问题主要是项目工程文件的放置路径被改变后,无法找项目工程所致。您可以先将MCU工程方放在F:\NXP LPC2478 Board下,打开后。然后,再另存为到想要的地方即可。
但是我想如果我的硬盘没有F:分区怎么办?那不是死定了?我把原先放在D盘的工程文件,Remove all target,再重新编译,什么文件都不能生成,难道真没其它办法么?

网友:
搞错了,Remove Object code后再重新编译,是可以重新生成文件的。刚才是看错文件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