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简繁字体的显示

楼主:
最近用PlatForm Builder订制了一个系统.是一个中英台语的系统.同时加了SimSum&SimSum2_60 MingLis&MingLis2_80两种字体.默认开机语言是台语.在机器上只能显示繁体,简体只能显示与繁体有交集地字符.我要怎么让它同时都能显示简体和繁体两种字体.

网友:
已经解决了.
在PB的帮助文档里有

If your run-time image includes more than one East Asian locale, you must modify the values under the SystemLink registry key in common.reg to include the font files for all of your targeted locales. You must list all of the font files by using a semi-colon separator as shown in the following example: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FontLink\SystemLink]
   "Arial"="\\Windows\\simsun.ttc,NSimSun;\\Windows\\msgothic.ttc,MS UI Gothic"
  "Times New Roman"="\\Windows\\simsun.ttc,NSimSun;\\Windows\\msgothic.ttc,MS UI Gothic"
  "Tahoma"="\\Windows\\simsun.ttc,NSimSun;\\Windows\\msgothic.ttc,MS UI Gothic"
  "Courier New"="\\Windows\\simsun.ttc,NSimSun;\\Windows\\msgothic.ttc,MS UI Gothic"
  "Symbol"="\\Windows\\simsun.ttc,NSimSun;\\Windows\\msgothic.ttc,?c?e"?'??S?V?b?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