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里可以得到mfcce300.dll

楼主:
evc4.0写的mfc应用程序,在wince4.2的平台上不能运行,因为缺少组件。有人认为缺少mfcce300.dll文件,搜索了下的确没有这个文件,请问如何得到这个文件?另外该把这个文件放在什么地方?

网友A:
麻烦各位帮帮忙,在线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麻烦各位帮帮忙,在线等。

鬼才相信LZ会在线等待

网友:
呵呵

缺文件?

在自己pc上搜索就行了。

网友:
需要CE3.0,或EVT3.0,安装了这两个后应该会的有。

EVC4和CE5都使用的是mfcce400.dll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