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编译mame的问题

楼主(2008-10-11):
关于编译mame的问题
我在编译mamece3的时候出现如下错误
LINK : fatal error LNK1104: cannot open file 'subsystem:windowsce,4.00'
请问高手如何解决这个问题,谢谢
问题
WindowsCE
cannot
error
file

网友A:
你改Link的设置改错了吧,在Link设置的Project Option下找到subsystem: 前面加一个/就行了 /subsyste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