闂備礁鎼ˇ顖炴偋閸℃鑰块弶鍫氭櫆椤洟鏌i悢铏光€�

楼主:
闂備浇宕甸崑鐐电矙閹寸偟闄勯柡鍐ㄥ€荤粻鏃堟煟閺傛寧鍟為柛搴e枛閺岋繝宕橀妸銉㈠亾瑜版帒姹查柨鐕傛嫹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工业技术论坛
为什么串口不能收发呢?
sun00
sun00

网友A(2008-10-10):
为什么串口不能收发呢?
用的是MAX232,用串口精灵收发都没有数据
精灵
数据

网友B:
这电路图 会错吗?
MAX232的10,7,9,8 没有接
串口接头 只接了图中的 2,3,5

网友C:
应该是程序的原因,好好看看程序,看有没有清中断标志
或者发上来大家看看

网友D:
用示波器看看有没有数据发出来,如果没有的话,查程序;如果有的话,看程序的波特率等设置。晶振有时挺讨厌的,波特率不好搭配

网友E:
最佳方法是
首先让TX/RX引脚短接,然后用串口调试助手发送数据过来,如果能收到,说明是软件问题,或者是TX/RX接反了。
否则必然是硬件问题。

网友F:
直接用fpga搞就行了,没有波特率的问题,自己想怎么收发都随意。

网友G:
奇怪 怎么接好后没开电源,串口调试助手就可以自发自收了? 效果和短接TX.RX引脚一样
.测了一下 没有短路啊

网友:
db9的rx和tx对调一下

网友H:
忘记结贴了 原来是MAX232 坏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