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编译问题

楼主:
我下载ddkwizard设置好后,生成项目,为什么编译后没有产生sys文件?
生成的日志如下:
1>------ 已启动全部重新生成: 项目: Driver2.WXP, 配置: WXP checked (PREfast) Win32 ------
1>正在执行生成文件项目操作
1>OSR DDKBUILD.CMD V7.2 (2008-04-14) - OSR, Open Systems Resources, Inc.
1>DDKBLD: >> Setting custom environment variables [ddkbldenv.cmd] ...
1>DDKBLD: << Finished setting custom environment variables [ddkbldenv.cmd] ...
1>DDKBLD: >> Performing pre-build steps [ddkprebld.cmd] ...
1>DDKBLD: New build number is 6 ...
1>DDKBLD: << Finished pre-build steps [ddkprebld.cmd] ...
1>DDKBLD: WXP (checked) using the Windows XP DDK and %XPBASE%
1>DDKBLD: Directory: D:\projects\DRIVER2\DRIVER2 + argument(s): -cZ -prefast
1>DDKBLD: XPBASE: C:\WINDDK\2600
1>DDKBLD: Run prefast build -Ze -cZ -e -MI for checked version in .
1>'prefast' 不是内部或外部命令,也不是可运行的程序
1>或批处理文件。
1>DDKBLD: The PREfast logfile is "PREfast_defects_chk.xml"!
1>DDKBLD: Build complete
1>DDKBLD: Building browse information files
1>DDKBLD: >> Performing post-build steps [ddkpostbld.cmd] ...
1>DDKBLD: << Finished post-build steps [ddkpostbld.cmd] ...
1>生成日志保存在“file://d:\projects\Driver2\Driver2\BuildLog.htm”
1>Driver2.WXP - 0 个错误,0 个警告
========== 全部重新生成: 1 已成功, 0 已失败, 0 已跳过 ==========

网友:
没用过DDKWizard,看起来是成功了,你搜索一下*.sys看看。

网友:
1>DDKBLD: Run prefast build -Ze -cZ -e -MI for checked version in .
1>'prefast' 不是内部或外部命令,也不是可运行的程序
1>或批处理文件。

整个驱动文件都没有编译,build都没运行 sys文件怎么产生,

网友:
楼上说得对

网友:
那2楼的给个意见撒?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没法解决

网友:
问题解决了
在新建Driver Object的时候,不要选择“Create PREfast configuration”就可以了。
至于为什么,我也不甚了解,不过问题是解决了,呵呵
希望对你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