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CE5.0系统为什么会出现很多警告错误

楼主:
大家好
编译CE5.0系统时,为什么会出现很多警告错误?上百个,提示某路径不存在
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
把错误贴上来看看,不然怎么知道?

网友:
警告可以不理它,这是历史性的问题

只看错误

网友:
警告无所谓的。
错误才会阻止编译

网友:
呵呵~ 出现警告很正常的啊

网友:
一般警告没事。
注意打补丁。

网友:
Wince的各个模块有一些关联性,出现警告可能是因为你没有选全相关联的选项。

路径不存在也是warning里的?
rebuild一下吧。可能时间会很长,因为要编译库文件。

网友:
呵呵
可能我太较真了
也知道警告不影响编译,但是几百个警告,也让人觉得不舒服

网友:
上百个,有点多,我的只有5个

网友:
有时候会把警告当错误的

网友:
BUILD: [00:0000000039:WARNN ] \WINCE500\PLATFORM\smdk2440\DRIVERS\CANBus\: Missing source file: CANBus.c.
BUILD: [00:0000000040:WARNS ] Directory: E:\WINCE500\platform\smdk2440\xllp\inc\ does not exist.
BUILD: [00:0000000042:PROGC ] Scan \WINCE500\PLATFORM\smdk2440\DRIVERS\dm9000\
BUILD: [00:0000000043:WARNS ] Directory: E:\WINCE500\platform\smdk2440\xllp\xlli\inc\ does not exist.
BUILD: [00:0000000044:WARNS ] Directory: E:\WINCE500\platform\smdk2440\xllp\inc\ does not exist.
BUILD: [00:0000000045:PROGC ] Scan \WINCE500\PLATFORM\smdk2440\DRIVERS\atapi\
....
BUILD: [00:0000000073:WARNS ] Directory: \WINCE500\PLATFORM\smdk2440\KERNEL\inc\ does not exist.
BUILD: [00:0000000074:PROGC ] Scan \WINCE500\PLATFORM\smdk2440\KERNEL\BUILDEXE\KERNKITL\
BUILD: [00:0000000075:WARNS ] Directory: \WINCE500\PLATFORM\smdk2440\KERNEL\inc\ does not exist.
...
BUILD: [01:0000000182:WARNN ] csp_arm920t.lib(cfw.obj) : warning LNK4099: PDB 'csp_arm920t.pdb' was not found with 'E:\WINCE500\platform\smdk2440\lib\ARMV4I\retail\csp_arm920t.lib' or at 'E:\WINCE500\platform\smdk2440\target\ARMV4I\retail\csp_arm920
t.pdb'; linking object as if no debug info
BUILD: [00:0000000184:PROGC ] Linking \WINCE500\PLATFORM\smdk2440\KERNEL\BUILDEXE\KERNKITL\ directory.
BUILD: [01:0000000192:PROGC ] Linking E:\WINCE500\platform\smdk2440\target\ARMV4I\retail\kernkitl.exe
BUILD: [01:0000000209:WARNN ] ne2kdbg.lib(ne2000.obj) : warning LNK4099: PDB 'ne2kdbg.pdb' was not found with 'E:\WINCE500\platform\smdk2440\lib\ARMV4I\retail\ne2kdbg.lib' or at 'E:\WINCE500\platform\smdk2440\target\ARMV4I\retail\ne2kdbg.pdb'; linki
ng object as if no debug info
BUILD: [01:0000000210:WARNN ] csp_arm920t.lib(cfw.obj) : warning LNK4099: PDB 'csp_arm920t.pdb' was not found with 'E:\WINCE500\platform\smdk2440\lib\ARMV4I\retail\csp_arm920t.lib' or at 'E:\WINCE500\platform\smdk2440\target\ARMV4I\retail\csp_arm920
t.pdb'; linking object as if no debug info
BUILD: [01:0000000211:WARNN ] vbridge.lib(vbridge.obj) : warning LNK4099: PDB 'vbridge.pdb' was not found with 'E:\WINCE500\platform\smdk2440\lib\ARMV4I\retail\vbridge.lib' or at 'E:\WINCE500\platform\smdk2440\target\ARMV4I\retail\vbridge.pdb'; link
ing object as if no debug info
BUILD: [00:0000000213:PROGC ] Linking \WINCE500\PLATFORM\smdk2440\KERNEL\BUILDEXE\KERNKITLPROF\ directory.
BUILD: [01:0000000221:PROGC ] Linking E:\WINCE500\platform\smdk2440\target\ARMV4I\retail\kernkitlprof.exe
BUILD: [01:0000000238:WARNN ] nkprof.lib(pgpool.obj) : warning LNK4099: PDB 'nkprmain.pdb' was not found with 'E:\WINCE500\platform\smdk2440\lib\ARMV4I\retail\nkprof.lib' or at 'E:\WINCE500\platform\smdk2440\target\ARMV4I\retail\nkprmain.pdb'; linki
ng object as if no debug info
BUILD: [01:0000000239:WARNN ] nkprof.lib(kdriver.obj) : warning LNK4099: PDB 'nkprmain.pdb' was not found with 'E:\WINCE500\platform\smdk2440\lib\ARMV4I\retail\nkprof.lib' or at 'E:\WINCE500\platform\smdk2440\target\ARMV4I\retail\nkprmain.pdb'; link
ing object as if no debug info
BUILD: [01:0000000240:WARNN ] nkprof.lib(profiler.obj) : warning LNK4099: PDB 'nkprmain.pdb' was not found with 'E:\WINCE500\platform\smdk2440\lib\ARMV4I\retail\nkprof.lib' or at 'E:\WINCE500\platform\smdk2440\target\ARMV4I\retail\nkprmain.pdb'; lin
king object as if no debug info
...
regcomp: WARNING, syntax error on or near line 6220 of reginit.ini; line skipped.
regcomp: WARNING, syntax error on or near line 6221 of reginit.ini; line skipped.
....
Warning: Mismatched time stamp on .rel file for module sdmemory.dll
Rel files are required to load the code section of modules into slot 1 and therefore freeing up more virtual memory space in slot 0.
Warning: No .rel file found for module sdmemory.dll, using old fixup style.
Warning: No .rel file found for module ssce20.dll, using old fixup style.
Warning: No .rel file found for module ssceca20.dll, using old fixup style.

这些是部分出现的警告,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A:
一些是没有debug信息的warning,这些没有关系的。
一些是link的时候的warning,这是因为c在Complie以后,会进行link尝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些是没有debug信息的warning,这些没有关系的。
一些是link的时候的warning,这是因为c在Complie以后,会进行link尝试。

什么意思?编译后要连接吗? c编译后要执行连接?这个c指什么?

网友:
这两行不正常,其他可以忽略:
regcomp: WARNING, syntax error on or near line 6220 of reginit.ini; line skipped.
regcomp: WARNING, syntax error on or near line 6221 of reginit.ini; line skipp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