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向喷墨打印机发送PCL 打印机指令打印文本

楼主(2008-02-28):
如何向喷墨打印机发送PCL 打印机指令打印文本
常见的 PCL 打印机指令
http://www.icare.hp.com.cn/TechCenter_StaticArticle/16956/16956.html
如何按照上面的PCL打印机指令打印文字?
打印机
打印
如何

网友A:
这里太没有人气了,是我们不够活跃,还是搞这行的人太少了呢?
我狂顶!

网友B:
发了这么久终于有人来顶一下了,感谢!!!
在网上搜到的是PCL3打印图形的,而且说的也不是很清楚,BMP格式的图形有好多种(颜色/位数等),而且还有文件头,文件头不可能也拿来打印吧!???
现在有英文的PCL指令,但是还是不知道如何组织那些指令来打印文本,如果有这样的例子就好了。

网友C(2009-05-31):
目前usb打印机wince能识别的好像只有hp的,多用几款测试。 接上usb打印机,如果能识别,系统将自动显示出该打印机,用word view打印时可以选择的。同时注册表中“Printer”下也可以看到。只要是能识别就可以用vc实现打印的方式实现。

网友(2012-10-17):
回复 楼主:
跪求pcl问题。。在线请回复。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