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VS2005中怎么没有wince5.0模拟器

楼主:
我的VS2005中怎么没有wince5.0模拟器啊,装了Windows   Mobile   5.0   Pocket   PC   SDK之后也还是没有啊,网上也找不到模拟器,郁闷,怎么办啊!

网友:
我之前遇到过类似问题,也提问了,
按照大家提供的方法全部失败,好像就是没有。
帮你顶一下吧。

网友A:
X:\Program Files\Windows CE 5.0 Emulator
没有这个目录么?
没有的话去下载一个
3兆的setup

网友:
引用 网友A:
X:\Program Files\Windows CE 5.0 Emulator
没有这个目录么?
没有的话去下载一个
3兆的setup

没有啊,我找不到下载的地方,下了一个模拟器不能安装啊。

网友:
说说你的系统,怎么安装的软件。

模拟器不能安装出什么提示。

提问要提供详细的细节才行。

网友A:
忘了从哪里下的了,估计微软网站就有,
我现在上传到eeworld一个,现在还没显示出来,过一会你可以下载了!

http://download.eeworld.net/user/hgfdsa

网友:
引用 网友A:
忘了从哪里下的了,估计微软网站就有,
我现在上传到eeworld一个,现在还没显示出来,过一会你可以下载了!

http://download.eeworld.net/user/hgfdsa

好像还是不能安装啊,出现一下错误提示
无法打开安装程序包,请确认该程序包的存在,并且您有权访问它,或者与相关的应用程序供应商联系,以确认是一个有效的Windows Installer。

网友:
你系统有问题啊,或者系统设置问题
不是软件本身问题!

网友:
哪如果是系统或设置问题的话应该怎样设置呢?我也遇到这个问题,安装不了。

网友:
我倒是自己build了一个比较标准的SDK,但是几十M也没地方传给你。

网友:
我也想要个wince5.0模拟器啊

网友: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正在努力中

网友:
6楼的你上传的模拟器是英文的不能显示中文,是乱码.而切没有中文输入.请问如何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