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DE硬盘PIO写数据,开始非常快,但之后每写入32K数据就必须等待10秒左右!为何???

楼主:
各位大侠:

WindowsXP环境下,PIO写磁盘,
第一次写数据大约1M内速度都还可以,到达约4.7M时,速度变慢,每写入32K数据要等10秒左右;
第二次写数据(同一位置开始写),上一次写过的范围内速度都很快,
如:上一次写了100M,本次写100M范围内都比较快,但一超过100M,每写入32K数据又要等10秒左右;
第二次写数据(同一位置开始写),上一次写过的范围内速度都很快,
如:上一次写了200M,本次写200M范围内都比较快,但一超过200M,每写入32K数据又要等10秒左右;

极度奇怪啊!做磁盘驱动的大侠,有碰过这种奇怪的问题吗???

                                                       谢谢!

网友:
是不是跟你的算法有关系啊

网友:
怎么个PIO法?是自己outs吗?执行哪行代码慢?

网友:
主要是等硬盘状态慢的,代码、算法都没有速度障碍的!现在就是觉得硬盘反应不过来(估计是cache问题)!但不知道具体是什么原因,怎么解决!

网友:
你还是把相关代码贴上吧。另外,你读写硬盘的过程中系统有没有同时访问硬盘?

网友:
贴代码有困难,怕被告哦~~~只能从原理上探讨了。是同时和XP竞争磁盘操作的,我怀疑这32K的问题和某个cache有关,但手上没有更多资料了。
另外就是想知道提交cache的ATA指令。

网友:
这问题应该不会与cache有关,如果是cache的问题你在第1次写100MB的时候就会出错。
如果的操作中途被中断且操作系统执行了访问硬盘的操作就会出问题,你至少应该设法确保每次操作中途不让系统访问硬盘,每次操作开始时应重新输出命令。

网友:
有处理相关寄存器状态的,我写盘的时候,操作系统是没法访问磁盘的,估计是我每次写一个镞,写8次(32K)后,我允许了中断,操作系统迫不急待的插上一脚……它忙了10秒后又被我抢过来写……

网友:
操作系统不会占用10秒那么长的时间。你没有使用分页内存吧?

网友A:
问题已解决,结帖。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题已解决,结帖。

楼主,请问你是如何解决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