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屏蔽PDA键盘上的关闭按键,请问要如何做

楼主(2008-12-01):
我想屏蔽PDA键盘上的关闭按键,请问要如何做
我想屏蔽PDA键盘上的关闭按键,不是屏幕里的,请问要怎么做?
如果用钩子,局部hook的话,我之前没做过,能不能给我个例子,谢谢
按键
键盘
如何

网友A:
还有就是程序用的是C#写的

网友B:
CE下键盘的HOOK,只能使用全局的HOOK,即DLL的形式
记得我在eeworld的BLOG中好像有一文件说明HOOK的,LZ可以去看看

网友C:
谢谢,我这就去

网友D:
CE HOOK 貌似有些键抓不到,不知道会不会刚好是你用的那个键,要是碰巧的话就麻烦了。

网友E:
楼上的,什么键抓不到呢?

网友F:
关闭按键?有些按键直接在驱动里处理了,并没有用key_event向AP发消息,你怎么HO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