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 CE 和platform 是什么关系

楼主:
WIN CE  和platform 是什么关系

网友:
WinCE是操作系统
platform builder是用来定制WinCE是操作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A:
WinCE是操作系统
platform builder是用来定制WinCE是操作系统的

可以查找一下Windows CE的介绍文章。

网友:
It's very easy!

网友:
WinCE是Embeded OS;
Platform用来对WinCE OS进行裁剪 配置 编译和生成的IDE平台,当然了你还可以在这个平台上开发驱动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