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中的一些问题和名词解释?求解

楼主:
1. 请问toolchain, lib, app, rootfs, qt各是什么意思? 目录下对应的是什么文件

2. SHELL 编程问题
#! /bin/sh
test=123-abc
test1=${test#123-}
test2=${test##123-}
#为什么test1的输出等于test2,"##"是什么意思?

3.patch -Np1 的参数中-N 是什么意思?
随便谁可以提供下中文的SHELL命令及参数大全解释

4.ARM9入门看什么书好点,推荐下

求解问题!!!谢谢

网友:
toolchain翻译成中文就是工具链的意思。在嵌入式开发里一般包括编译器,连接器等等,一般来说编译出一个针对你硬件平台的工具链是很麻烦的
lib是库文件,里面是很多共享库,你可以调用库里的函数,这样你就不必从头开始写程序了
app是应用程序的意思
rootfs是根文件系统的意思
qt是一个GUI(图形用户界面)开发库,貌似是瑞士还是瑞典的一个公司开发的,开发语言是C++

对于patch的参数 请使用man patch看英文帮助 玩嵌入式英文还是必须的 不要回避

网友:
BS下,难道不会google?

网友:
谢谢2楼的解答

网友A:
引用楼主 lhjtc8257 的帖子:
2. SHELL 编程问题
#! /bin/sh
test=123-abc
test1=${test#123-}
test2=${test##123-}
#为什么test1的输出等于test2,"##"是什么意思?

这个谁能解释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引用楼主 lhjtc8257 的帖子:
2. SHELL 编程问题
#! /bin/sh
test=123-abc
test1=${test#123-}
test2=${test##123-}
#为什么test1的输出等于test2,"##"是什么意思?

这个谁能解释下?
]

请指点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