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Vxwords中, 如何禁止导出函数?

楼主(2008-05-18):
在Vxwords中, 如何禁止导出函数?
在vxworks中, 如何禁止导出函数?
比如在windows中用__declspec(dllexport) 导出函数,如果没有的话就不能导出函数.
注意,导出的库,用命令不能查询到.
windows
如何

网友A:
在模块内(即.c文件),在函数的前面加static关键字就可以隐藏该函数了,即其他模块不能调用该函数,可以达到不可导出的目的。
其它的方法我就不知道了,望达人们指点!

网友B:
我试试看,不能导出类呢?

网友C:
不在.h文件中申明,只在模块内(即.c或.cpp文件,)申明和定义的类应该就不能被导出了,因为它是模块内部类,对于其它的模块是不可见的。

网友D:
To: maplewasp
这个不错,还有其他答案否?

网友E:
To: maplewasp
用内联的类封装函数到是可以的,不过如果不是内联还是可以导出的
您试过没有?

网友F:
1.在函数的前面加static,标识该函数不能被其他源文件(模块)所用。
2.在文件作用域下声明的inline函数默认为static存储类型。
不知道楼主说得禁止导出函数是不是不让其他源文件使用函数,将函数局限于模块内部使用。

网友G:
TO:HikerLive
用nm -D 不能导出symbols

网友H:
这个问题用visibility("hidden"), 不过需要编译器支持
顺便问问, 高版本gcc编译的程序,用低版本的ld连接低版本的库, 这样可行否?
请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