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51的一个引脚做函数的参数

楼主:
如果让51的一个引脚,比如引脚 P1_0 ,怎样做函数的参数呢?这个参数是什么类型呢?

写成   void function(sbit pin) ,总是报 sbit 又问题

写成   void function(pin) ,虽然没有报错,但是执行的时候又问题

网友:
不需要作为参数传进来
直接在函数内部使用即可

这种全局的东西为什么要拿来做参数?

网友:
做参数的话就要用个变量来保存,否则这个东东不让你把它当成参数

网友:
先定义类型,再将参数赋给执行函数吧
sbit p12=P^2;

网友:
先定义引脚
sbit P1_0=P1^0;
void function (P1_0)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定义引脚
sbit P1_0=P1^0;
void function (P1_0)

用这种方法定义,虽然不会报错,但是给P1_0 赋值,P1_0 根本没有反应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需要作为参数传进来
直接在函数内部使用即可

这种全局的东西为什么要拿来做参数?

因为引脚不固定,所以用参数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先定义引脚
sbit P1_0=P1^0;
void function (P1_0)

用这种方法定义,虽然不会报错,但是给P1_0 赋值,P1_0 根本没有反应

当然没有反应,这是C函数里面参数传递的基础知识,传值还是传指针。P1_0只是个变量,不是指针,这个是传值参数。

引脚不固定,你可以用一个索引来代替,然后在Function里面用switch case来对应不同的引脚。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不如定义sbit后直接操作了

网友:
引脚虽然是不固定的,但是对他们的操作却是一样的。比如让某个引脚为0或者为1,操作是确定的,只是不固定对哪个引脚进行操作。

用case 来做,不知道怎么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