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c6.0到evc的移植的问题

楼主:
我们前一段时间花了大力气在VC6.0上做了个程序,现在要把它移植到EVC下面.对话框等控件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了,但是出现了下面的问题
pMyCtrlCard = new CMyCtrlcard;       //这一行没有问题.
        //打开一个花型文件。
pExtCntFile = new ExtCNTFile(DEFAULT_CNTFILE); //这一行就出现问题了.
出错的一行是打开一个ExtCNTFile类,它里面打开了6个文件,把文件里面的数据读到内存中.程序每次运行到这一句就卡在那里,只要拖一下对话框,马上提示程序执行非法操作,将要关闭.
这个ExtCNTFile类是没有问题的,应为我们在VC60下面使用得很好.都是用标准的C写的.
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想法没有?

网友:
我个人觉得是占用内存的问题.因为在6.0下面时,打开一个文件要占7M左右内存.
我看了一些资料,CE和XP的编码不一样,Uinicode占用的内存要大一倍.而且CE是每个程序只能占32M内存.
是不是这个问题?
请各位指教.

网友A:
DEFAULT_CNTFILE

这个值有多大?

网友:
试着改小看看!

网友:
内存溢出,你打开的东西太大了

网友:
你应该把断点放在ExtCNTFile类内部的初始化部分。看看具体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
最简单的,打开一个极小的文件试试,只有一个字符就行。省的猜了。

VC上的移植到eVC毕竟不是完全平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DEFAULT_CNTFILE

这个值有多大?

这个宏只是个文件的路径名.
在这个类中要打开六个文件,在PC下面读到内存中要7M.

网友:
连续打开6个文件,同时?
不能改改这个逻辑?

不然再怎么优化,保存6个文件内容的内存可是真金白银的付出啊。

网友:
呵呵,问题解决了,不是文件大小的问题。也字符串分配的问题。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