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I2S协议的问题,请教高手

楼主:
在I2S协议中,有三条信号:CLK,LRC(采样率/左右选择),DATA;我看了有些疑问:
1、CLK的频率和LRC(采样率/左右选择)的频率之间的关系。
2、我用过两款不同的声音处理芯片(master),在设置为相同的采样率(32K)和采样宽度(16位)的时候,输出的CLK频率却不同;但是以这两款芯片与同一个I2S信号接收芯片连接,都能被正常接收处理,(都是以发送方作为master的模式);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都能被正常接收处理

因为,从机的I2C器件没有时钟,完全由主机的CLK控制

只要主机的CLK线在标准以及其容许范围内,都会被正确识别

网友:
但是“CLK的频率和LRC(采样率/左右选择)的频率之间的关系”呢?,难道他们之间没有什么直接的联系吗,我看了phlips的说明也没有看懂:
In master mode, the RATIO bits in TxConfig must be set to required bit rate.
             wishbone _ bus _ clock
bit _ rate =---------------
                 2 ? ( RATIO + 2)
The sample rate depends on the RES (data resolution) and bit rate:
                 bit _ rate
sample _ rate =---------
                   RES ? 2
RATIO bits can then be calculated by:
        wishbone _ bus _ clock ? sample _ rate ? RES ? 8
RATIO =---------------------------------
                     sample _ rate ? RES ? 4

帮忙解释一下阿RATIO是指的什么哦?

网友:
还有一般这种记发表示什么意思哦:
For ADC or DAC sampling rates of 8, 32, 48 or 96kHz, MCLK frequencies of either
12.288MHz (256fs) or 18.432MHz (384fs) can be used.
这里的fs是表是采样率吗? 我不怎么懂。
谢谢啦

网友:
fs是采样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