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 RTL8139 系统重启问题

楼主(2008-10-30):
急急急 RTL8139 系统重启问题
小弟今天遇到一个很莫名的问题,请各位大侠指点啊!
目前有两块8139的网卡,同时用大包不断的ping这两个网卡时候,会出现系统的重启问题,咋解决啊!
我看过原来有人在发帖遇到这个问题,但没有见到解决的办法,哪位大侠帮帮忙啊。小弟刚毕业,请各位大侠帮忙,是不是8139驱动的问题啊?
系统

网友A:
咋没有人相应呢?大侠都到哪里去了?

网友B:
我觉得有可能是你这两块网卡可能 mac 地址相同了,看看在哪里可以改 mac 地址,然后分别保存在板上。

网友C(2008-12-18):
8139在vxworks下面的驱动有多种问题:
第一、收包应该修改为中断 + 任务的方式,8139中断处理效率低,有突发,因此容易导致系统重启。
第二、存在cache一致性问题,cache和主存储器内容不一致,收包之后可能是错误的包;
有其他问题请联系:sunfeng@digitalchina.com

网友D:
看看这些文章能不能解决问题
DP83902网卡芯片(ne2000兼容)
RTL8019AS ISA 10M网卡电路图...
mxic公司的网卡芯片mx98905
RTL8029AS PCI 10M网卡双端口...
RTL8029AS 10M PCI网卡芯片
DP8390网卡芯片(ne2000兼容)
RTL8019网卡控制器
DM9008 网卡控制芯片
http://www.eesdn.cn/edow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