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个CCS连接目标板的问题

楼主:
使用XDS560做仿真器开发TMS320VC5409,运行XDS560 Diagnostic提示目标板已连接并且上电,运行CCS却弹出如下对话框提示:
Can't Initialize Target CPU:Error 0x80001200/-1058Fatal Error during: OCS, Target,Device driver: Emulator Controller not respondingIt is recommended to RESET EMULATOR. This will disconnect each target from the emulator . The targets should then be power cycled or hard reset followed by an emureset and reconnect to each target.
请各位高手帮帮忙吧,不胜感激!

网友:
个人建议:
1)检查你的CCS setup,器件是否匹配
2) 检查你的目标板的JTAG口那几处连线

网友:
多谢回复,都检查过了,是正常的
我这个竟然是接触不良,拔下来从新插插就行了,郁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