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E下CAN驱动程序如何正确加载?

楼主(2008-12-26):
求助:CE下CAN驱动程序如何正确加载?
我写了CAN的驱动CAN.DLL,并且配置了project.reg文件,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BuiltIn\CAN]
"Dll"="CAN.dll"
"Prefix"="CAN"
"Index"=dword:1
"Order"=dword:0
"FriendlyName"="Can bus driver"
"Ioctl"=dword:0
编译到内核并下载运行,通过remote registry viewer可以看到builtin下的CAN项,可就是active下没有,并且devide.exe也没正常加载
该驱动。
请问是我CAN程序的原因吗?或者还需要在哪里做下设置?
程序
active
registry
配置

网友A:
project.bib打包了吗?

网友B:
可能是你驱动程序有问题,你把程序函数的内容删掉,只有返回值,看看能不能在active中看到。

网友C:
看CAN-INIT( )没有被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