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设计一个类似于串口调试助手的软件

楼主:
想设计一个类似于串口调试助手的软件,就是通过指令控制计算机的硬件例如串口,不知需要什么?听说需要API,不知哪位朋友能举个例子!QQ:530883031  谢谢!

网友:
网上找吧,超级多例子,这个是我的一个

BOOL CGSU36Dlg::init_com()
{

    m_com.SetCommPort(1);
        if (!m_com.GetPortOpen())
        {
                m_com.SetSettings("9600,N,8,1");
                m_com.SetRThreshold(90);
                m_com.SetInputMode(1);
                m_com.SetPortOpen(TRUE);
                return TRUE;
        }
        else
        {
                AfxMessageBox("COM1打开失败");
                return FALSE;
        }

        DWORD style=WS_VISIBLE;
//        h_com.Create(NULL,style,CRect(0,0,0,0), this, 0);

        DWORD err;
        h_com = CreateFile("COM1", GENERIC_READ|GENERIC_WRITE, 0, NULL, OPEN_EXISTING, 0, NULL);
        if ( h_com == (HANDLE)0xffffffff )
        {
                err = GetLastError();
        //        MessageBox(err);
        }

/*        BYTE Parity;           0-4=None,Odd,Even,Mark,Space
    BYTE StopBits;         0,1,2 = 1, 1.5, 2               */

        DCB dcb;
        GetCommState (h_com, &dcb);
        dcb.BaudRate = 9600;    // 波特率
        dcb.ByteSize = 8;       // 数据长度
        dcb.Parity = 0;      // 校验
        dcb.StopBits = 0;       // 停止位
//        dcb.fBinary = TRUE;
//        dcb.fParity = TRUE;
        if( !SetCommState(h_com, &dcb) )
        {
                MessageBox("error when set com1");
                return FALSE;
        }

/*
DCB wdcb;
GetCommState (h_com, &wdcb);
wdcb.BaudRate=9600;
if(!SetCommState (h_com, &wdcb))
{
MessageBox("error");
}
PurgeComm(h_com, PURGE_TXCLEAR);
*/
        SetupComm(h_com, 1024,1024);
        PurgeComm(h_com, PURGE_TXABORT|PURGE_RXABORT|PURGE_TXCLEAR|PURGE_RXCLEAR);

        COMMTIMEOUTS to;
        memset(&to, 0, sizeof(to));
        to.ReadIntervalTimeout = 10;
        SetCommTimeouts(h_com, &to);
        return TRUE;

}

网友:
如果我在网上找这样的例子的话,应该输入什么关键字?
程序里的函数都是怎么定义的?先前没有协议么?
这样看太乱了!

网友:
去我博客上看,源代码公开的串口协议捕捉软件,写得比较烂只供参考
http://ppwork.2  1ic.org

网友:
可以搜搜龚建伟的串口助手程序,网上有很多类似的程序,基本上什么语言版本的都有。

网友:
直接用VB MSCOMM

网友:
可以去vckbase网站上找,我就是在那里找到了好多的例子,然后参考。

网友:
反正是学习.那来就好了,不再去制造轮子.....

网友:
学学好啊,串口就是createfile打开已经存在的文件\\\\.\\com1之类的

网友:
这里太没有人气了,是我们不够活跃,还是搞这行的人太少了呢?
我狂顶!

网友:
或者直接给我发个邮件
luo-jiazhen@163.com
我会给你回复,请附注本帖的标题

网友:
没遇到过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