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操作系统下的鼠标问题

楼主(2008-02-26):
wince操作系统下的鼠标问题
向各位高手请教,此问题困惑了我好几天了:
我用platform builder 4.2定制了一个平台,在platform builder下仿真的时候一切都好用,但我在dos下用loadcepc /l:1024x768x8 nk.bin 命令启动的时候,可以成功启动操作系统,鼠标却不能用,只能使用键盘。
声明:仿真下鼠标是可用的。
builder
wince
操作系统
鼠标
WindowCE

网友A:
没什么可迷惑的吧,就是缺少组件。仿真下可以用是因为鼠标没有“仿真”。

网友B:
那是缺少什么组件呢?还请1楼赐教。
我在仿真时,把鼠标的程序调出来加了断点,鼠标不动了。我觉得它应该是参与仿真了吧。

网友C:
我检查组件的时候发现USB Host Support->USB Human Input Device (HID) Class Driver ->USB HID Keyboard and Mouse(这个选项前有个红色标志,上面还有个问号),不知鼠标问题是否跟这个有关,应当怎么解决?

网友:
嗯 说明没有加载成功.
先添加驱动吧.
如果是第一次裁系统的话,还是建议使用模板类型吧,那里一些基本驱动都加载好的.

网友D:
我是初学者,怎么加载驱动,驱动是要自己找还是软件里自带?

网友E:
试了好久,还是没有头绪,自己顶一下,各位高手帮帮忙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