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2440板子,evc下播放声音的api哪个能用?

楼主(2008-01-05):
请教,2440板子,evc下播放声音的api哪个能用?
请教,2440板子,evc下播放声音的api哪个能用?
playSound和sndPlaySound都不能使用啊。
我用了sndPlaySound(),怎么操作后,总是滴一声,根本不是播放的声音呢。
说明:声音为wav格式文件,13k,很小。
不胜感激
api
不胜感激

网友A:
PlaySound应该可以用啊。

网友B:
如何用?
我用他,配合各种路径使用都没用。
sndPlaySound也用不起来,晕死了

网友C:
LZ请将你的用法贴出来吧,应该是你的用法有问题。

网友D:
sndPlaySound(SOUND_Wrong, SND_ASYNC);
肯定可以放的,我们就是2440的.
不会是你底部驱动有问题吧,建议改成1KHZ的声音先调试下,那个声音比较尖锐,如果发音,很容易听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