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10小程序 如何烧写到NAND FLASH中?

楼主(2008-06-10):
2410小程序 如何烧写到NAND FLASH中?
写了个小的显示控制程序,怎样烧写到NAND flash中呢?是否要用什么boot呢?还是有什么更简单的方法?谢谢啦
FLASH
程序

网友:
小程序写到NORFLASH里好了,简单方便,RO设置0,RW设置SDRAM开始地址

网友A:
先写一段写nand的程序烧啊

网友B(2008-07-12):
自己写一段程序,通过串口接收上位机的文件,然后写入flash就行了
我昨天刚写了个,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