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在WinCE6.0 R2中定制SDK时,Emulation选项卡中的选项都是灰的?

楼主:
我想定制一个WinCE6.0的模拟器,可是在SDK的属性页中Emulation选项卡全部是灰的,也就是不可用,希望有人能指点一下。

网友:
你的Configuration是不是选了None啊
这里要选Release或Debug就OK了

网友:
我选择的是Release呀。

网友:
仔细看看吧,肯定有原因的 !

网友:
要在安装pb选择os时,要选定“x86”和“armv4i",
这样在定制时才会有模拟器下的SDK,
估计你没有选,或是SDK没有放到正确的位置,一般是在PB下的PLATFORM文件夹下。

网友:
补充:还要在PB下插入相对应的".cec"文件。

网友A:
我也有类似问题,我的Emulation选项卡不是灰的,我想把分辨率改为640*480时,宽和高两个编辑框只要一失去焦点,里面的数字就会自动变成024和68,搞了很久都时这样,请各位兄弟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还有人解答吗?

网友:
我也是这个问题,同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类似问题,我的Emulation选项卡不是灰的,我想把分辨率改为640*480时,宽和高两个编辑框只要一失去焦点,里面的数字就会自动变成024和68,搞了很久都时这样,请各位兄弟指点一下,谢谢!
呵呵,你的问题兄弟我也碰到过,像素最高只能调到99,苦恼ing…我生成BSP时一步到位,生成SDK时总出问题,也不知道生成安装后是个什么效果,嘻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