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clude 出现 C:\KEIL\C51\INC\SYNCMOS\SM8958A.H(11): error C231: 'P0':

楼主:
我的project 里24C16.C、24C16.h、CS5532.C、cs5532.h、main.c五个文件,使用的是syncmos 的sm8958a 。其中在24C16.H里有#include ,在cs5532.h里也有#include ,现在我在main.c里有#include "24c16.h" 和 #include "cs5532.h",当我build main.c时,出现C:\KEIL\C51\INC\SYNCMOS\SM8958A.H(11): error C231: 'P0': redefinition这样的错误。
但我把device改为sm8052以后,把#include 改为#include
一切都ok了。这是怎么回事?我要用的是sm8958a, 那我该怎么办呢?

网友:
我已经得到帮助了。
Re:
Some include files have protection from multiple inclusion. In this case, the file "sm8958a.h" doesn't seem to have that.

However, hy do you modify 24C16.h and CS5532.h to include sm8958a.h? That is a conceptual mistake.

If you have one include file "global.h", then you may add to that file.

If you have a file 24c16.h that is included by 25c16.c and a number of other source files (together with zero or more other include files) then you shouldn't add sm8958a.h to 24c16.h.

Instead, you should include sm8958a.h AND 24c16.h in your 24c16.c file.

And you should include sm8958a.h (before your own include files) AND 24c16.h AND CS5532.h in your main.c file.

网友:
好像说是加头文件先后的问题...

一般的规则是:
先包含语言系统定义的标准头文件:像stdio.h这类

然后是专属芯片的特殊头文件:像reg51.H这类

最后才是用户功能头文件,就是自己写的功能库

网友:
好像没那么简单,呵呵.

网友:
这个简单啊,网上搜一下就得到答案了.

网友:
各位高手:怎么解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