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在vxworks下如何往2个网口(或其中之一)发送UDP广播

楼主:
 用MPC852T,VXWORKS5.5,将MPC852T的FEC口为配为100M网口,SCC口配为10M网口,编写了发送UDP广播代码,通过在FEC和SCC的发送函数中加打印信息可以看到,发送的UDP广播,发到FEC口去了,我想将UDP广播发送到SCC口,不知如何实现?VXWORKS是如何区别两个网口的?代码如下,恳请高手看看,先谢过。初始化时,分别初始化为motfec1,motfcc2。FEC口IP地址:192.168.0.114,SCC口IP地址:10.168.1.238

        long        sockAddrSize;
        BOOL opt = TRUE;
        char buf[SOCKET_PACK_MAX_SIZE];
        char *pBuf;
        int pktSize;
        long        sockAddrSize;
        int i,len;

        sockAddrSize = sizeof(struct sockaddr_in);
        if((gBspSocketTxTestFd = socket(AF_INET, SOCK_DGRAM, 0)) == ERROR)
        {
                return ERROR;
        }

        memset((char *)&gBspLocalRxSocketAddr, 0,sockAddrSize);
        gBspLocalRxSocketAddr.sin_len = (u_char) sockAddrSize;
        gBspLocalRxSocketAddr.sin_family = AF_INET;
        gBspLocalRxSocketAddr.sin_addr.s_addr = INADDR_ANY;
        ////gBspLocalRxSocketAddr.sin_addr.s_addr = (u_long)(0x0AA801EE);
        ////gBspLocalRxSocketAddr.sin_addr.s_addr =  inet_addr("10.168.1.255");
       gBspLocalRxSocketAddr.sin_port = SOCKET_PORT;       /*  port */

        if (bind (gBspSocketTxTestFd, (struct sockaddr *)&gBspLocalRxSocketAddr, sockAddrSize) == ERROR)
        {
                return ERROR;
        }

        setsockopt(gBspSocketTxTestFd,SOL_SOCKET,SO_BROADCAST,(char *)&opt,sizeof(opt));

        sockAddrSize = sizeof(struct sockaddr_in);

        pBuf = buf;

        pktSize = len;

       memset((char *)&gBspRemoteRxSocketAddr, 0,sockAddrSize);
        gBspRemoteRxSocketAddr.sin_len = (u_char) sockAddrSize;
        gBspRemoteRxSocketAddr.sin_family = AF_INET;
        gBspRemoteRxSocketAddr.sin_addr.s_addr = INADDR_BROADCAST;
       gBspRemoteRxSocketAddr.sin_port = SOCKET_PORT;       /*  port */

          if(sendto(gBspSocketTxTestFd,(char*)pBuf,pktSize,0,
                      (struct sockaddr*)&gBspRemoteRxSocketAddr,sockAddrSize) == ERROR)
                {
                        return ERROR;
                }

        return (BSP_OK);

网友:
gBspRemoteRxSocketAddr.sin_addr.s_addr = INADDR_BROADCAST;
改成:
gBspRemoteRxSocketAddr.sin_addr.s_addr = inet_addr("10.168.1.255");
试试

网友:
bind时指定IP

网友:
谢谢楼上2位!我的问题基本已解决,我将SCC口的IP地址设置成为255.255.255.X,掩码设置成为255.255.255.0,就可以发送出UDP广播,而不是网口所在网段的UDP广播,(我分析了发出的数据包的IP头,的确是255.255.255.255);用ipDetach关掉FEC口后,发送UDP广播,就可以从SCC口发出。VXWORKS默认第一个网口发送广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