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刷CE4.2一体机系统的问题?

楼主(2008-01-14):
关于刷CE4.2一体机系统的问题?
朋友入手一批外贸尾货GPS导航一体机,系统ce4.2,方案可能是美赛特,系统无中文,多国语言版,请问用什么方法刷成带中文的机子,需要购置什么设备,是用PB重做内核?从其它美赛特方案中文机,DUMP出的ROM能用吗?谢谢.
系统
GPS导航

网友A:
如果是同样型号的机器,那么DUMP出的ROM就可以用。至于怎么刷新,要看那个方案提供的是怎样的方法。当然还有一种方法是copy flash,不过要购置专业仪器,嗯,找人代烧也是可以的。

网友B:
是否,把DUMP出的ROM,解了,改了,再刷回就可,只要增加个语言,中文

网友C:
1楼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关键是要找到同型号、并支持中文的机器。然后DUMP出ROM,进行烧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