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道嵌入式C语言面试题

楼主:
> 预处理器(Preprocessor)
1. 用预处理指令#define 声明一个常数,用以表明1年中有多少秒(忽略闰年问题)
    #define SECONDS_PER_YEAR (60 * 60 * 24 * 365)UL
    我在这想看到几件事情:
    1). #define 语法的基本知识(例如:不能以分号结束,括号的使用,等等)
    2). 懂得预处理器将为你计算常数表达式的值,因此,直接写出你是如何计算一年中
有多少秒而不是计算出实际的值,是更清晰而没有代价的。
    3). 意识到这个表达式将使一个16位机的整型数溢出-因此要用到长整型符号L,告诉编
译器这个常数是的长整型数。
   4). 如果你在你的表达式中用到UL(表示无符号长整型),那么你有了一个好的起点。
记住,第一印象很重要。

网友:
2. 写一个“标准”宏MIN,这个宏输入两个参数并返回较小的一个。
#define MIN(A,B) ((A) <= (B) (A) : (B))
这个测试是为下面的目的而设的:
1). 标识#define在宏中应用的基本知识。这是很重要的,因为直到嵌入(inline)操作符变
为标准C的一部分,宏是方便产生嵌入代码的唯一方法,对于嵌入式系统来说,为了能达到
要求的性能,嵌入代码经常是必须的方法。
2). 三重条件操作符的知识。这个操作符存在C语言中的原因是它使得编译器能产生比if-
then-else更优化的代码,了解这个用法是很重要的。
3). 懂得在宏中小心地把参数用括号括起来
4). 我也用这个问题开始讨论宏的副作用,例如:当你写下面的代码时会发生什么事?

least = MIN(*p++, b);

网友:
3. 预处理器标识#error的目的是什么?

如果你不知道答案,请看参考文献1。这问题对区分一个正常的伙计和一个书呆子是很有用
的。只有书呆子才会读C语言课本的附录去找出象这种
问题的答案。当然如果你不是在找一个书呆子,那么应试者最好希望自己不要知道答案。

网友:
4. 嵌入式系统中经常要用到无限循环,你怎么样用C编写死循环呢?

这个问题用几个解决方案。我首选的方案是:
while(1)
{
}
一些程序员更喜欢如下方案:
for(;;)
{
}
这个实现方式让我为难,因为这个语法没有确切表达到底怎么回事。如果一个应试者给出
这个作为方案,我将用这个作为一个机会去探究他们这样做的
基本原理。如果他们的基本答案是:“我被教着这样做,但从没有想到过为什么。”这会
给我留下一个坏印象。
第三个方案是用 goto
Loop:
...
goto Loop;
应试者如给出上面的方案,这说明或者他是一个汇编语言程序员(这也许是好事)或者他
是一个想进入新领域的BASIC/FORTRAN程序员。

数据声明(Data declarations)

网友:
还有呢? 怎么只有4道

网友:
老 这些题目都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