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6.0 如何得到字符的点阵码?

楼主(2008-06-24):
wince6.0 如何得到字符的点阵码?
我在Wince6.0下面,测试热敏打印机,其数据格式是点阵码,
但我在Wince6.0下面不知道怎么才可以得到点阵码?
那位高手,请指教!
点阵
热敏打印机
如何
WindowCE

网友A:
这个应该不是由LZ来控制的!
当然除非LZ的打印机驱动没有按标准来写。
如果换一个艺术字,那有什么点阵码啊!

网友B:
要用TTF转,或者图像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