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单片机中断问题

楼主:
第一次用单片机做东西,对于一个中断问题不知道如何处理
我现在在做一个测温度的设计
想用中断来做发送数据
现在的问题就是MSC51的中断(P3.2)是低电平触发或者下降边沿触发
而我需要在标志位置高或者有上升边沿的状况下触发
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

相关的程序如下:
void main(void)
{
        InitalIO();
        InitalInt();
        Initalusart();
        Config905();
        SetRxMode();               //相关初始化
        while(1)
        {
                InitalDS();
                WriteDS(0xCC);
                WriteDS(0x44);
                InitalDS();
                WriteDS(0xCC);
                WriteDS(0xBE);
                TxBuf[0]=ReadDS();
                TxBuf[1]=ReadDS();     //读取温度
        }
}

这是个无线的温度测试仪
所以我要在接收到接收端应答信号的时候调用发送程序
问题在于80C51的中断触发是低电平
而NRF905相关标志位在接收数据的时候是高电平
可能是很简单的问题,第一次做这个设计
谢谢。。。

网友:
如果时间不是太紧张,可以用查询。根据你的描述,时间不是非常紧张。如果非要用中断,只有改硬件电路,用一个反向器,或者一个三极管。
偶不主张改硬件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