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线复位、关闭外部时钟!

楼主(2008-05-16):
总线复位、关闭外部时钟!
硬件:s3c2410
很多总线都是使用2410的分频时钟,当我把总线的相关寄存器设置好之后,关闭时钟,寄存器的设置是否会丢失!
总线怎么复位!
时钟
硬件
寄存器

网友A:
寄存器,就是用来寄存东西的,时钟停数据不会丢,除了复位
“总线复位”? 你是指CPU复位吧?

网友:
我的意思是只让一个总线接口复位!

网友B:
总线复位?这个概念你从哪里看来的?总线没有“复位”的说法。只有使能/禁止某个接口。
寄存器的东西配置过一次后,会一直有效,直到下次更改。掉电后重新上电会恢复到默认状态,等待程序的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