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t命令 实现发送短信

楼主:
我在串口大师中发送如下命令
at   收到:ok
at+cmgf=1 收到 ok

at+cmgs="手机号码"
test       收到AT+CMGS="13974923062"
                       > AAA

然后没有下文了
到底要怎么发送at命令才能正常发送短信呢"?

网友:
我是这么做的,不知道能不能帮到你。
首先发个我自己整理的关于短信部分的AT指令集,适用于西门子系列模块。

----------短消息相关----------

**设置短消息存储序列,优先sim卡**
at^ssmss=1
正确返回:OK

**设置短消息读取序列,优先sim卡**
at+cpms=sm
正确返回:+CPMS: *,**,*,**,*,**
          OK

**设置短消息文本格式**
at+cmgf=1
正确返回:OK

**读短信**
at+cmgr=xy                                注:xy为短信编号,比如说第一条短信,就是01
正确返回:+CMGR:"短信状态,已读/未读","发送方号码",,"短信时间"
          短信内容
          OK
例如:
+CMGR:"REC UNREAD","+8615923213851",,"08/12/04,14:35:50+32"
test
OK

**删除短信**
at+cmgd=xy                                注:xy为短信编号,比如说第一条短信,就是01
正确返回:OK

**发送短信**
at+cmgs=目标号码
内容
正确返回:>
          +CMGS:xxx
          OK

----------------
设置好了之后,直接用“发送短信”的at+cmgs指令就可以发短信了。

网友:
AT+ CMGF=1设置短信格式为文本。默认值表示短信格式为PDU。
AT+ CNMI=3,1设置新消息提示信息,包含存储类型和序号,收到新短消息将提示:+CMTI:" MT",2 表示新消息存储于“MT"空间第2条。MC55默认条件下收到新短信先存储于“ME"(模块内),如果已满,即存储于“SM"(SIM卡内)。
AT+CMGR= 2 读出存储空间序号为2的消息。
AT+ CMGD=2删除存储空间序号为2的消息。
短信发送操作为:
AT+CMGS=139********\r
> ”Message”  0x1A
注意:在发送  AT+CMGS=139********\r  后模块会回复 >
然后在> 后加入发送内容,在最后加

网友:
AT+CMGR=x (x是短信编号,从1开始)

另外,短信有两种格式,Text和PDU,可以用AT+CMGF=x来设置

网友:
示例:
AT+CMGF=1
OK
AT+CSCA="+8613800100500",145
OK
AT+CMGS="手机号码"  //键入回车,等待返回>
>SMS TEXT
CTRL-Z(输入完内容Cltr+Z发送)

如果返回
+CMGS: index (序号)
OK
表示发送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