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与PLC 串口通讯

楼主(2008-03-13):
PC与PLC 串口通讯
最近帮别人写一个小的程序,就是通过串口从PLC上面读取某个寄存器的值.
我现在程序基本写好了,但是我对PLC不是很了解,我想问问:
1 PLC的地址应该写多少? 只有一台PLC通过USB 转串口和机器连接
2 用RTU的通信方式,那么,我是不是也要在PLC上面设置成RTU?(施耐德的PLC 怎么设置)
施耐德
通讯
寄存器
程序

网友A(2008-05-04):
RTU一般是MODBUS规约.在编程时设置串口通讯方式选择MODBUS的格式.(包括地址)

网友B:
PLC地址,通信方式是可以设置的。
应该问做PLC程序的人

网友C:
施耐德的PLC有很多有:
Micro,Premium,Twido,Quantum,Momentum,
请问您指的是什么PLC,不同的PLC的设置的方法都是不一样的,
而且各个都需要专用的PC机软件来设置.
现在你需要的是通讯参数的设置,一般对于施耐德的PLC都是用的MODBUS协议,而且通讯参数一般出厂都是8,even,1, RTU.
所以一般来说只需要设置通讯速度和站号.

网友D:
plc的地址行业内没统一的执行标准,每个品牌每个型号可能都会有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