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楼主:
微控制器MCU
DSP与ARM处理器
ST MEMES传感器创意设计大赛
意法半导体-低功耗射频
MEMS传感器
ADI工业技术
ARM技术
Linux与安卓
实时操作系统RTOS
编程基础
国产MCU
瑞萨电子MCU
51单片机
电机驱动控制(Motor Control)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开关电源学习小组
LED专区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TI无线连接
测试/测量
电路观察室
maychang趣味电子技术课堂
ADI工业技术
东芝光电继电器TLP3547评测专区
MAX32630FTHR设计大赛专区
MicroPython开源版块
创新实验室
以拆会友
ON和Avnet物联网创新设计大赛
聊聊笑笑闹闹
求职招聘
为我们提建议&公告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工业技术论坛
关于字符串指针的初始化
louis0711
louis0711

网友A(2008-07-12):
关于字符串指针的初始化
如果要初始化一个字符串有两种写法:
1:char *p = "hello";
2:char *p; p = "hello";
这两种写法有没有错的,是否有区别。
谭浩强c程序设计p238说是一样的,大家讨论一下吧
C程序设计
字符串
hello

网友B:
一样的,但是也看编译器和运行环境,这样定义一般情况下p指针指向的地址是代码区/只读区,所以再写p[0] = 'x';编译可通过,运行的时候会出现错误. 但是在另外的编译器/运行环境有可能编译和运行都没有错误

网友C: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int main(void)
{
uchar *p = "hello";;
*p = '1';
while(1)
{
}
}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int main(void)
{
uchar *p;
p = "hello";
*p = '1';
while(1)
{
}
}
我在keil里边软仿真了一下,这两种写法结果都不能修改p指向的第一个字符,那么是不是说是一样的呢?
REALLYU兄说会出现错误,会出现什么错误呢?
代码区不是不能修改吗,即使试图修改了也不会成功的,那么会有什么危险呢?

网友D:
这两种写法是一样的, 我指的不一样是比如在keil C和windows下你写的这两段代码,在keil C下不能修改代码区,在windows下也不能修改并且会弹出一个非法操作的对话框.但是在有些平台下可能能够修改代码区(或者可能编译器没有把字符串放在代码区).但是这两种写法是一样的,都是p指向个放在代码区的字符串是.我多嘴了,可能让你有混淆.

网友E:
一样的,但是我认为代码区是可以修改的,至少是在Windows平台是可以的。